DELL D610开机特慢

楼主(2010-05-26):
DELL D610开机特慢。硬盘状态不错,系统也装了N次了。。希望各路手机能帮解答。谢谢了

网友:
做了显卡再说

网友:
你进系统看一下CPU频率是多大,DELL机子CPU容易降频

网友:
bios里面不能看吗

网友:
看看BIOS里面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
看看外挂的东西有没问题,

网友:
加焊南桥看看

网友:
换个CPU看看 为什么这样说呢 CPU二级缓存坏了会很慢      以前也遇到过一台机器GHOST很慢 要2个小时才能GHOST完  刷BIOS解决 希望能给你帮助

网友:
看看BIOS设置了不行刷个BIOS

网友:
换个IO看看,或者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