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高压打火的修理过程,过程很惊险

楼主(2010-05-26):
奇美原厂17寸 开机时好时坏 伴有吱吱声 声音来自屏幕左下侧 怀疑灯管打火 打算换之
郁闷的是灯管为L型,坏了就完蛋了 所以过程很惊险 难得打字 大家凑合看看图就好了
屏幕

网友:
还没见过这种灯管,多谢分享

网友:
哈哈,正好拿来点烟用。

网友:
晕,真的是长了见识了,还真的么见过这样的灯管。

网友:
好像是U型灯管吧?LZ看看液晶是不是19V供电的,是的话那就是台湾奇美原厂出的液晶,用U型灯管的

网友:
修过一次这样的L型灯管!
当时找不到就用一支的普通的代用一下免强用着!

网友:
这种灯管是见过了 , 但还没见过那样的设计呢???????????????

网友:
相机差了点哈

网友:
手机拍的照,曾用普通灯管试过,不能用滴 可能是灯管要长的才可以 修这个机器时拆机后抽了一支烟安神才动手

网友:
应该是HP的吧~那种灯管真是的不好~我搞过一次,差不多搞了半天才搞好~~麻烦得要死~可以改成两条直的灯管也可以用~

网友:
这种灯管还没拆过。。拆的时候要注意什么?看上去楼主好像是屏里面的拆散了才拆出来

网友:
我看了图,好像也是4根直灯管啊,一边一根,左上角的出来两个头子分别是左边和上面的两根灯管,右下角出来的两个头子是右边的下边的两个灯管,

网友:
我碰到的这种机子是高压板坏了,用通用板改不了。只能换原装的。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灯管,坏了的话应该很难找

网友:
U型灯管是平行的(以前还搞坏过这种屏),这种灯管第一次见,学习了

网友:
真没见过这种灯管,楼主厉害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还真是弟一次见到这种灯管的.楼主说说拆这种灯管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

网友:
LZ,你那是几支灯管啊?你说是L型的,是两支吗?

网友:
头一次见到这种灯管。。稀奇

网友:
其实不管换什么样的灯管都带有一定的风险 小心仔细乃上策 不过这样的灯管从来没有换过 不错 支持楼主成功 谢谢分享

网友:
对了 请问楼主你修得液晶显示器 是什么牌子的 什么型号 下次维修可以心中有数 先谢谢你

网友:
奇美原厂代工  牌子为香港货 好像叫 奥丽维亚   大陆可能很少修到的

至于注意事项就是取灯管的时候小心再小心  有卡座 顶开就出来了

网友:
头一次,看见这样的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