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无2.5V,1.25V电压

楼主(2010-05-26):
一台IBM T40北桥坏,换后U30 不输出2.5V,1.25V,其它电压都正常,整板无复位,芯片的供电4脚16V,21 5V, 22 5V,11 3.2V ,12 3.2V,10 REF 1.9V,3和13脚ILIM电压0.9V,19和25 4.6V,升压电压不够,输出电容也换过,芯片也换过,也没有电压输出。大家看看是什么问题,桥没有短路,也重植过。机器换桥前是有电压的,不知道要不要再换个桥试试。

网友:
断开到桥的线路 如果出来了 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
断开桥的线路不好断,只是把北桥拆出来后开机U30一样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
没有断点吗

网友:
没有断点要割线路的,明天再去查查看

网友:
T4O的笔记本主板怎么会没有断开点??

网友:
学习。。。。。。。。。。。。。。。。。。。。。。。。。

张卫飞 -4 禁止灌水

网友:
看看你做桥的时候有没有把他周围的小东西搞虚焊。

网友:
看下反鐀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可能桥没换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