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M131t晶振是多少频率的?

楼主(2010-05-26):
有一台设备中的晶振坏了,标识为:M131t 请教一下这是多少频率的?

网友:
就这个标识吗 还有没有其他的信息

网友:
呵呵,你怎么知道是晶振坏了?短路?没频率?

网友:
确定是这个晶振坏了,没有其它标识了,这个和手表上用的晶振一个外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