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七彩虹NF4主板做不了系统

楼主(2010-05-26):
所以东西都换了 还是做不了系统,数据线,硬盘,内存,显卡,光驱 ,光盘,电源 都换了

问题就出在主板上了,每次到XP克隆那个界面就不行了,报错不动了

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那就不要用ghost了 慢装一下 不行的话看一下板子背面ide到桥的线有没有划断之类的 再不行就研究一下论坛相关帖子

网友:
先把GHOST镜像文件拷贝到硬盘的其它分区,然后启动GHOST选择硬盘中的这个镜像克隆,应该可以吧

网友:
进pe安装倒也是一个方法 ,因为有是光盘质量不好也会出现这种问题。或光驱挑盘 盘挑光驱。

网友:
这板修好没有?  修好了楼主说说原因和解决方法呀!

网友:
不知道要是桥虚焊的话,会不会出现,做不上系统,那个板修过有检不到网卡加焊桥OK的。

网友:
能用GHOST引导,证明光驱可以引导啦?  一进GHOST就报错。证明加载设备有错误啦!

网友:
安装版 试试呢。

网友:
这块主板以前是点不亮的 ,我上了BGA加焊下桥就亮了,按道理应该是没有问题啦,但是现在是能亮了 可是就是做不了系统

网友:
如果用了劣质80芯的硬盘线也是这样的。

网友:
桥没做好吧  但是要 排除内存问题 硬盘问题 以及硬盘数据线问题

网友:
用安装光盘试一下,看装到哪里出错。

网友:
做不了系统可以进系统吗?

网友:
桥还没有做好。。。

网友:
桥还有虚焊点,再加焊作吧,或者重新做。

网友:
是不是桥空焊了 !!!!!!!!!

网友:
不要用GHOST安装嘛,用安装版慢慢装应该可以的。

网友:
排除内存,还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先用一台良好的光驱试着进pe,如果正常进入,可以考虑慢装系统,否则则要重点考虑你的桥是否做得过关了。

网友:
直接用 手动倒系统因该能过的哦````
还是不能就是桥````

网友:
用比较新版的ghost.exe来克一下看看

网友:
很明显是桥没做好,我经常碰到这种事,在做一遍不好就不要做了。

网友:
这种桥换掉就好了,重做好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光盘安装 就有可能是盘的问题

网友:
用U盘做引导,U盘里面放系统镜像~试一下应该可以吧~

网友:
明显是有AD线出问题,或者桥空了

网友:
桥没有做好,,,再加焊一下

网友:
禁用软盘和No Errors 侦测到任何错误,系统不会停止运行
试试

网友:
关桥什么事嘛人家把你们得罪了啊
教你个笨办法把硬盘拿到别的机器上去勾 勾完在拿到那台机器上去跑

网友:
桥再焊下,还有看看CPU供电电压是不是正常。我之前碰到过差不的故障,是CPU供电不足引的。

网友:
光盘,光驱,硬盘线,都有可能,一个排除,
拷到电脑上安装,PE环境下安装,原盘安装,换光驱安装,换硬盘线,一一试

网友:
重点检查硬盘线,上次我买了10根IDE线,全部是坏的
不能装,看看能不能进系统,不能进那肯定是板子的问题了!

网友:
你把硬盘拿其它的板上克隆系统,再放回这块板上解压

网友A:
硬盘分区有问题吧 。用DM零填充一下再PQ分区。试试。

网友:
看下CPU 是否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桥虚焊了 加焊一下

网友:
呵呵,这都能点亮了还坏有问题???在我看来能亮机了桥就应该是好的啊????当然了维修这一行,没有不可能的,只有想不到的!像这问题楼主不妨把硬盘挂在好的电脑上GHOST好系统后再装回来!方法是是人想出来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