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机停顿,

楼主(2010-05-26):
开机显示
For realtek RTL8111B/8111C Gigabit Ethernet Controller v.2.15(080320)
PXE-E61:Media test failure,check cable
PXE-MOF:Exiting PXE ROM.

停顿十几秒可以正常开机,这是为什么呢?

如需BIOS设置请详细帮我说说,IBMSL400

网友:
关掉网卡启动就可以了

网友:
在哪里啊?

网友:
在哪里关
啊?

网友:
coms设置里。 4# read1688

网友:
开机在DHCP...画面时有三秒时间给你按Shift+F10
进入一个蓝色界面,共有四项,第一项:PXE/RPL,将第二项:Boot order 的结果修改为:Rom Disable 即可关闭DHCP显示,另:将第三项:Show config message 的结果修改为:Disable后开机会发现连:Shift+F10都看不到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2010-07-21):
开机按DEL键进入BIOS里面,把Exiting PXE ROM.关掉就可以了,2楼的如果把网卡关掉,请问还能上网吗,不会就不要瞎发帖

网友:
新手要跟他们说清楚,要不然会误导的。

网友(2011-09-28):
楼上正解 态度值得学习

网友:
原来是这样呀,学习了。

网友:
shift+F10 进去 把 第3项改成ROM关闭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