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认内存

楼主(2010-05-26):
今天客户那来俩个主板都是不认内存,我用测试卡测共电正常,AD线阻直一对,但就是没有时钟,不知道是怎么修了,型号是WINFAST

网友:
要么时钟IC要么北桥!自己判断了!

网友:
可能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补焊一下北桥

网友:
不要轻易的动桥,查一下桥的工作条件,时钟晶振,供电,开启信号,时钟芯片本身

网友:
用镊子刮几下内存槽,

网友:
PCI插槽上的时钟是对的复位也有,就是内寸 拱电正常就是没有时钟 CPU时钟有点低在0。5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