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电源,北桥发热

楼主(2010-05-26):
一块华硕P5GC-MX主板
插上电源,不触发的情况下,北桥发热.给点思路?
华硕

网友:
很明显北桥挂了,如果是触发以后热另当别论

网友:
可以先清洗北桥

网友:
很明显是北桥坏了

网友:
你查一下北桥的供电,正常的话你就换桥吧

网友:
应给是北桥坏了吧

网友:
请问北桥用的什么待机电压?难道是内存的供电?

网友:
桥坏了,换桥吧。

网友:
把北桥供电断开量更准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