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200白屏维修

楼主(2010-05-26):
故障现象:三星T200的液晶显示器,二修。市场上送过来的。现象是开机白屏,指示灯正常。
维修思路:白屏说明高压部分工作正常,指示灯亮、触摸开关机正常,说明驱动板基本正常。下来屏的问题嫌疑最大。直接给屏判死刑那不是没得修。
维修经过:拆机。先按正常思路走。
检查高压供电12v正常,给驱动板5v也正常。之后检查驱动板给屏供电5v正常。谨慎起见,换了一套通用的板子试屏(通用高压+通用驱动板)。还是白屏。这下肯定屏的问题了。掀开屏电路板。发现保险F5已不在了。看来是一修时拆掉了。难怪屏惨白、惨白的。恢复保险,打阻值,没有对地短路。通电试机,晕指示灯都不亮了。习惯性的手摸屏电路板感觉温度明显很高。立马断电,看来屏电路部分有短路。之后用修笔记本的电流法烧电路。可调电源调至3V,接到保险处。发现电路板有地方烫手,测烫手地方的电容有几个电容几乎对地短路。一个电容颜色不是很好,怀疑坏了。拆下测量果然短路。再测电路也不短路了。要是细心看一下电容都不用烧电路了,下次一定注意先看看有没有变色的可疑元件。省的绕路。
最后恢复元件。通电试机,大功告成。
奋斗小青年---转正申请力作之一。

网友:
感谢 楼主分享,我以前 很少 修屏。 以后 试一试。谢谢。

网友:
我曾经也修复过一台联想的白屏液晶显示

网友:
谢谢指导了,下次遇到白屏可以试试。。。

网友:
请问你们在外面市场上修是怎样测出电容的大小,向这种贴片电容用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