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华硕笔记本软关机关不掉

楼主(2010-05-26):
一华硕笔记本  AMD CPU   正常待机电流0.02  进系统后软关机后不能完全关掉 软关后USB接口有电压 电流0.05  症状很像待机的样子  待机灯闪  但是此种情况下无法开机  只能是拔掉电池断掉所有电源再开机才行 开机进系统后一切正常  此种情况一般是哪里出了问题  会是南桥芯片问题吗?

网友:
只能说有可能 你系统做过了吗

网友:
查查故障出现时的slp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南桥芯片问题....

网友:
软关机关不掉 我有台东芝M18也是这样 一直蓝屏 要拔电才能关 USB也用不得 南桥也换过了还是不行 郁闷

网友:
不一定啊,电路有问题也有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