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660P简单维修

楼主(2010-05-26):
机器型号:联想昭阳E660P 板号LE2
故障现象:开机严重竖道花屏。
维修经过:开始以为屏坏了。接外接也是如此。也没有多想。拿出土炮直接换显卡搞定。本来没有发上来的意思,但发现这个机型的案例很少,所以就发了。

网友:
看样子是广达的板子吧

网友:
楼主把实例发了,干嘛不把土炮一起发来呢,欣赏一下也好呀

网友:
是显卡短路了吗

网友:
土炮在我以前的帖子里发过。搜一下就欧了。

网友:
土炮怎么了,我用得和楼主一样德心应手啊。恭喜楼

网友:
为什么直接换呢?不重植一下试试??

网友:
回楼上 显存就在显卡上面 这样的比较难植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