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BIOS解决 ONDA N61GT 蓝屏问题

楼主(2010-05-26):
两天前修一块ONDA N61GT 主板,烤桥后进Winndows XP 测试,XP 启动后蓝屏,提示“... ... THE ACPI BIOS in this system is not fully compliant with the ACPI specification.Please read the README.TXT for plssible workarounds.You can also contact your system's Manufacturer fou an updated BIOS,or visit http://www.hardware-update.com to see if a new BIOS is available.
... ...”
以前都有同样操作,未见如此故障,觉得奇怪,因无时间,故暂放一边。昨天修另一片N61GT,未通过烤桥而修好,测试时亦发现同样蓝屏问题。开始以为是XP系统的问题,更换新系统不行,更换以前的旧版XP GHOST 也不行。当时注意到开机显示的BIOS的版本为2.05。
今天有点时间,继续研究这个故障,想起ONDA N61GT BIOS 的下载页面上,最上面的BIOS版本为2.03,V2.05反而在下面的奇怪现象,觉得可能使BIOS的版本引起的,决定将BIOS 从V2.05降到V2.03试试,更换后即顺利进入XP,未见蓝屏。遂将另一片N61GT 的BIOS降到V2.03,顺利进入Wingdows XP,至此问题解决。

再次论证BIOS版本“最新的不一定是最好的”。

网友:
是啊 有的驱动最新就行  要结合硬件的性能  有的新的 你的硬件无法支持  要是原版的比较稳定

网友:
够细心,BIOS 版本都注意到

网友:
以后也得注意这些细节才行

网友(2013-09-25):
BIOS没发供相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