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T60的机器,不能引导系统(已修复)

楼主(2010-05-26):
接一台T60的机器,故障现象是无法引导系统,即不管是硬盘,U盘,光驱,都无法引导系统。都提示无操作系统。

刷过BIOS,打过硬盘,U口数据线的值

想做南桥,不过因为是灌的黑胶,需要谨慎一些,因此,想问下看有没有哪位同仁碰到过此类故障现象。

今天(2010-6-10)把南桥给做了,还是一样的状况,可以认到硬盘、U盘、光驱,在系统的设备列表后面有提示‘No valid operating system'

声卡芯片拨掉,也一样的状况

6月17 ,更换北桥芯片945PM,机器修复

从关于系统引导的文章描述看,BIOS将MBR信息读到特定内存地址后,再从内存中读取引导信息进行引导,从更换北桥修复的状况,判断为北桥异常导致读入内存的信息出错。

网友:
好难的抉择,在BIOS里能认到硬盘光驱不不?

网友:
是方屏的还是宽屏的?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

网友:
先查一下有没有认到硬盘吧,,,南桥是要在逼不得已的时候才能去考虑它,

网友:
光驱,硬盘,U盘全都认到了,是宽屏的机器

网友:
楼主你是怎么解决的 怎么不说一下呢 突然就认不到了 突然又认到了???

网友:
我并没有说认不到,设备都能够认到,只是不能进行系统的引导

网友:
那很可能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楼主先看看电路 确定一下

网友:
那很可能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楼主先看看电路 确定一下
引用 网友A:

请指点一下,怎么个看法?

网友:
怎么不说一下呢 突然就认不到了

网友:
你换个内存试一下,我遇见过一台R60的不引导换内存就好了

网友:
灌黑胶的没有那么神奇,一样做,就是揭下来的时候不能用太大的力量

网友:
先查一下硬盘有没有坏道,没有坏道进PE装系统试一下,如PE也无法装则进DOS用FDISK安装系统。

网友:
这个好像不是硬件方面问题,系统问题大点,把系统ghost好,不解开放回去试下,装系统的事有时很烦人,要多试几次

网友:
BIOS中网卡禁了,内存换了,CPU也换了,结果还是一样,无法引导。看样子只能做南桥看结果了。需要等待客户的确认。

网友:
用纯净板XP 光盘引导,试试。不行在做南桥

网友:
可能就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可以换个U试试

网友:
怀疑是BIOS设置问题

网友:
个人觉得南桥问题多些,做南桥试试

网友:
搞一下,BIOS恢复出厂设置,在搞U盘引导,如果实在不行,搞到别的机器上勾个系统,不解压,在装回本机上解压,基本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还是好好确定好再动SB吧

网友:
很大一部分是南桥的原因,都这么怕黑胶啊。今天做了个T43显卡,黑胶的。取的时候看手感了,没掉点。呵呵。重做了下就好了。

网友:
南桥问题,但你肯定要拿下来重做

网友:
应该不是南桥的问题,南桥在对硬盘的作用就是加载个控制器以及控制而已。我感觉你把CPU多换几个试试吧,换低频率的,

网友:
外设问题,或者南桥

网友:
南桥的问题 换吧

网友:
南桥还是小心点换南桥试试

网友:
我搞过一台,把CMOS电池放电OK

网友:
提示完风险,客户终于同意修了,今天把南桥给换了,故障还是一样,实在想不出该整哪里了,还有谁能提点建议?

网友:
更换北桥,修复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很有帮助。不过应该说能检测到硬盘、u口设备等南桥就基本是通讯没太大问题了。在这里还是恭喜楼主终于把问题解决了。

网友:
呵。。。见识了。。。。。

网友:
北桥引起不引导系统。实在想不通。期待高手出来讨论。

网友:
呵呵,楼主下了多大决心去杀的NB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