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IO是否带程序?列举几个也行!

楼主(2010-05-26):
RT    如何判断,列位可否列举几个IO !  以及这些IO的替换问题!谢谢了    最近老为这事情困扰着!

网友:
H8。PMH4 ?    这个也带吗?

网友:
一般芯片上打点(一个圆圆的点或是不规则的) 或是上面签纸的都带有程序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不过不带的纸的不一定就没有程序,可以从EC上内部ROM使用的识别脚的电平来判断这个EC是不是有程序的

网友:
5# 阿斯哈图 这个说的有道理。可是那一脚呢?

网友:
恳请高手指教....如何看ROM识别脚?

网友:
对呀,我也是看EC后面有无标,有无记号,有无纸

你都能量出来??。能教教我们这些菜鸟么?谢谢

网友:
如DELL D820,D520,D830,2100,1520,1521,1500......机器的 SMSC5004,5025,5035,5045都是有资料的,替换时必须是同一机型同一料号的,要不会导致不上电或开机不显示,不开机等

网友:
SMSC很多好像都是带的。..

网友:
好多io里面带程序的,你换新的上去后,会自动冲BIOS 下载资料到IO里

网友:
如DELL D820,D520,D830,2100,1520,1521,1500......机器的 SMSC5004,5025,5035,5045都是有资料的,替换时必须是同一机型同一料号的,要不会导致不上电或开机不显示,不开机等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
好多io里面带程序的,你换新的上去后,会自动冲BIOS 下载资料到IO里
引用 网友B:

依照兄弟的意思是说 这样子的IO只能换全新IO或者找芯片组一样的才行lo..

网友:
好多io里面带程序的,你换新的上去后,会自动冲BIOS 下载资料到IO里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听说,学习了,你的意思说EC的程序会自动从BIOS更新?

网友B:
第一次听说,学习了,你的意思说EC的程序会自动从BIOS更新?
引用 网友C:

没有那事,骗人呢,不要信他的

网友:
有些EC本身不带程序的,要从BIOS载入程序到EC才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
如DELL D820,D520,D830,2100,1520,1521,1500......机器的 SMSC5004,5025,5035,5045都是有资料的,替换时必须是同一机型同一料号的,要不会导致不上电或开机不显示,不开机等
引用 网友A:
那时因为芯片里有程序。不一样的机子,程序不一样。

网友C:
没有那事,骗人呢,不要信他的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不可能的。芯片里有个基本管理程序,是可导入高一层程序的。不要乱说别人骗人,这样伤了和气。

网友:
贴纸签的一定有程序,其他的像H8,SMSC,,,也有蛮多都有的

网友:
如,dell  D620,D630,E6400,E6500,EC都带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