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 谈惠普笔记本维修心得

楼主(2010-05-26):
                                                       惠普DV2000笔记本维修实例
    惠普DV2000的通病就是显卡虚焊;首先把机子拆开,测一下显卡上面的电容对地组织是不是为零,如不是把主板放在BGA上加焊,等温度升到最高时【注意这一步很重要:把温度暂停,用镊子碰一下旁边的小零件:如电容等。看一下他的焊锡有没有融化,一定要等他们的焊锡融化了才可以把暂停键去掉;这个是我返修多台后的来的经验】。
    等他加焊后,再测一下显卡的对地组织是不为零,如不是侧插电试一下能不能亮,能亮侧要改显卡散热问题:找一个和显卡晶体差不多大小的铜片,厚度要跟他原来那个蓝色的东西一样厚,涂上硅胶把风扇装上,装风扇前一定要清洗风扇。最好把风扇改长转,直接从USB供电上飞一条线到风扇的供电脚就可以了,装起来后用鲁大师测一下温度,压力测试下一般在60到75正常,最后就OK 了

网友:
那样风扇不是容易坏吗?这样能彻底解决问题吗?都不能,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遇到大大型游戏的你就完蛋了。

网友:
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现在夏天了就更容易复发了。。。最好换个09或10版的显卡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敢用修过的DV2000去玩大型游戏,那你就是钱多了。风扇改了长 转后,对整台机子的散热是非常有好处的,可以延长整机的寿命,你说的风扇比较容易坏,那是没有办法的,跟整机相比还是划算的。

网友:
说得还是有道理 的

网友:
最好将芯片换成改良过的型号,不然容易出现返修。

网友:
使用的时候加个散热架子就好多了

网友:
不是说HPV2000-V3000的显卡都不好换吗?听说那显卡也不好找,现在HP有专门升级的V2000-V3000的板子,只有换板子才能治根,换显卡或从新植球都没有用,都不能用太长时间更别说玩游戏了,所以买HP的V2000-3000机器的人都亏了.

网友:
一般换板子才能解决问题,重做显卡的,用不了多久,而且要换改良型的板子

网友:
要是这样的话 顾客绝对不满意 白天还好 到了晚上 老婆孩子都睡了  你在上网  那风扇的动静 哇  跟打雷似地  还好呢 等着顾客回来找你吧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