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29寸的电视,变色如何解决???

楼主(2010-05-26):
TCL29寸的电视,变色是什么问题,请问一下高手如何解决???
问题

网友:
怎样个变色法,说清楚一点好吗?

网友:
好像变绿色

网友:
是变花吗?那是显像管磁化了

网友:
为什么不说清楚点,是少了一种色还是一种色偏色??

网友:
好像偏绿色,怎么办??

网友:
先要看是否显象管老化,选一个正常会显示白屏的画面,拔出尾板量三枪电压,基本一致的显像管基本没问提,若不一样查电路板,有无虚焊,信号有没到,几个大功率水泥电阻

网友:
维修部的人说是高清板有问题,请问一下高手怎么解决??

网友:
部分偏色应该被磁化,修消磁。 整体偏色看显像管管脚,有没有松动,后来就要看视放板和解码部分了

网友:
哦,多谢高手指点,我看看。

网友:
估计是 管子 坏了 我有一台 不过是海信的 没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