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向大家求助一个SPD:K4H280438颗粒-双面16颗

楼主(2010-05-26):
向大家求助一个SPD:K4H280438颗粒-双面16颗

SPD有问题,读取出来的信息是512MB。但个人认为应该是16MB X 16颗 = 256MB 的条子,而且应该是4位颗粒的条子,找不上合适的,向大家求助一个,请大家帮忙

网友:
用spd tool直接改,或者用相同容量,相同颗粒,频率相同或小于的SPD代替都可以。

网友:
SPD信息读取出来是512MB的,明显不对,找对应颗粒信息的SPD没有合适的

网友:
大大们帮帮忙啊

网友:
找个246单面的就行了,8BIT的那种

网友:
上次接了20多条 这样的条。你不早说,我忘记COPY SPD 下来哦。。。。。。

网友(2010-06-28):
da  b大把,这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