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好心人帮忙

楼主(2010-05-26):
请问,1632供电IC的板子,待机的3V 5V ,要在哪里测量,是在3.3 和5V的 大电感上吗
如果不是这里,那是在哪里测量,
1632 22 23 都有19V时,是不是,就会有待机的3V 5V 出来
求助

网友:
是在电感上测啊电感一大一小 7脚.28脚也要有高电位才输出3V 5V

网友:
补充 出来22 23之外 vl必须正常 vref必须正常 这时候3 5on信号到来 电压才会出来

网友:
在大电感上可以量得到。但首先得保证芯片工作电压正常,3,5V等开启信号到来了!外围电路正常,才能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