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00显卡怪问题

楼主(2010-05-27):
一块QCH8600显卡在NF4,NF5,NF570板子上均黑屏,但在英特扳子上正常,为什么?
显卡
黑屏

网友:
有些是只支持AMD这类板。不支持或效果不理想不兼容英特尔板的。

网友:
信号不良引起的,你可以先刷BIOS,如果还是和ATI的不兼容就换掉G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