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主机板键盘插座故障更换实例

楼主(2010-05-27):
这次维修实例~~~两块同等级的板子键盘介面被插坏了.....
本以为只是贴片电容器问题....换了之后~~故障依旧...直接换掉整各PS2插座...

客户已经在上面贴上故障原因了....
不过我还是要上电检查~~~

开机之后...键盘完全不听使唤...无法控制~~~~~~

原以为是贴片电容挂了...拆下来之后~~~测量....都很正常...

但是~~为了以防万一....我还是换了个贴片电容...

但~~~状况依旧......
这时~~我把板子翻过来看...原来已经被动过了....

看了一下插座...被操的还真严重阿.....

我用热风枪要把它拆下...但...烤好久~~~~~

后来想到..我有一个买了快6年以上的小锡炉还没用过..

第一次使用锡炉...来玩玩看......
等把之前放进去的锡溶化之后~~~再把锡块溶下去

溶到快要满出来......准备拆插座.....我才一放上去~~批哩啪拉...一瞬间熟了....

可以拿下来了......

我手残...居然放了点锡油进去..变黑了.....

不过还是要把好的插座给装回去...才放锡油的.....把插座对好之后..要用夹子夹好...
才有办法在锡溶了之后~~把插座压下去...

溶下去之后~~~就可以拿起来了~~~过程大约10秒~~~超快的~~~~

都是锡油......把锡油洗掉之后...挖~~~~板子变黑了....烤太久吗???

在这段期间我有另外拆下...另一块板子的插座....
这时我忘了拍照了....等锡炉冷却之后...把锡炉收起来...

测试主机板键盘功能~~~~

确定数字键的灯会亮了...大小写的也测试一下..也可以正常控制了..

进入BIOS~~~测试键盘的动作~~~都没问题了...

这样就完修一块主机板了~~~~
换下一块....

这是之前事先拆下的....很明显的~~键盘座也是被插坏了...

一样准备一个好的.....

这次我没使用锡炉~~~~我用手工直接焊~~~

比前面那一台漂亮多了~~~~
装好主机板开机测试~~~~

进入BIOS..确定按键控制都没问题~~~~

这样就轻松完修2台键盘错误的主机板了~~~

网友:
很多的图片...要是有些芯片级的例子就好了....

网友:
LZ是香港的还是台湾的?墙上贴的字也是繁体的。威望也混到10点了,还是发些技术性含量高点的文章比较好,没其他意思,希望不要见怪

网友:
仅对你的这个小锡炉有点兴趣,你这个小锡炉在淘宝上没有查到类似的,似乎这个炉子没有温控--当然也不一定要有温控。

淘宝上看到有广州黄花牌TP-220的小锡炉,280左右,800克焊锡,5X5cm面积带温控,大约200W左右的功率,对于拆主板后面的各种座子或者做BGA加焊可能还是值得的。当然这个不能用于拆PCI,AGP,PCI-E及内存等长槽子了。

黄花TP-180的小锡炉4X4cm的口面积似乎小了点,不大适合。

附图为TP-220的实物参数及加热芯

网友:
这个小锡炉太稀罕人了.

网友:
对于键鼠电路维修我一般先开机看如果开机自检到键盘【也就是键盘上几个小灯 亮一下就灭】不自检的话 修供电 【一般电感坏】正常我就打阻值 不正常修数据【或换IO】 正常换键鼠口 问题大部分都能解决了

网友:
烙铁加吸锡器搞完,,再用风枪扫一扫就下来啦。。。。。

网友:
技术性的文章阿....这也算吧...凡是修的好的~~都算吧~~~
何况我都是有控才会边修边拍照~~~~看这么多照片真实性还不够嘛?
真的想学修技术~~~最基础的东西一定要会吧...只看一些深入的文章~~就一定学的到东西嘛?
而~~~这篇的重点你还没看出来嘛?~~除了焊枪可以拆插座..我还示范了用热风枪..再来就是锡炉
这篇的重点在哪~~~~用看的也看的出来吧...再说一次~~我走实务派的~我只发实际的东西
理论或是只有文字的~~~~我是不太想发~~~毕竟..我们这边的用语~~你们也不一定看的董
之前就有很多人这样说过了........

另外~这小锡炉再你们那边确实是找不到相关的....
因为~这是我们这边的电子材料行在卖的简易锡炉.....
它只有150W(110V)的功率..没有温控功能~~~以这么低的瓦数~我看也不用温控了..
只是心血来潮~~想到我有这样东西~~~就拿出来用了~~~~~

网友:
技术性的文章阿....这也算吧...凡是修的好的~~都算吧~~~
何况我都是有控才会边修边拍照~~~~看这么多照片真实性还不够嘛?
真的想学修技术~~~最基础的东西一定要会吧...只看一些深入的文章~~就一定学的到东西嘛?
而 ...
引用 网友A:

楼主哪里人啊??

where are you from?

我哥哥出国告诉我,国外都不修东西的,电脑坏了。直接扔掉的

我一直以为国外是没有芯片级维修。只有工厂才有

国内换个PS2头才收取顾客20元,顾客还骂。费电3度以上。

我最不喜欢换头了
风枪+烙铁+5分钟=新头
国内都是新3年,旧3年,缝缝补补又3年
一个电脑9年才报废

网友:
我觉得楼主发的贴比较有实际意义,非楼上所说的没有技术含量。楼主是台湾人,我看了楼主的一些帖子,技术相当不错

网友:
换键鼠插座,850风枪轻松搞定,不用锡炉这么麻烦吧,换完还不留痕迹

网友:
这个小锡炉换的真好看么,我一般用吹的都没那么好看,有些板还很难吹,吹的很难看

网友:
可以卖到你那种小锡炉就好了,很好玩。

网友:
对于我这样的新手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文章。

网友(2010-06-27):
不错的文章!不赞同某些"没技术含量"的说法;

那个锡炉

网友:
没基础哪里来的技术可言,我相当喜欢楼主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