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的怪问题

楼主(2010-05-27):
今天接到一个联想的笔记本,拿来说是不开机,经本人检查,可以开机但进不了系统;硬盘光驱能认到,USB也可以认到。但是就是无法从它们任何一个起动,开机时显示LENOVO后就剩一个光标在左上角闪;把硬盘拆下接在台试机上可以正常使用而且系统完好;换一个新硬盘到笔记本上也可以正常使用,且USB、光驱都可以起动。不知是什么原因,高手路过请指点指点。在线等

网友:
你得清除标志位,造成这种故障的主要原因是:你破坏了联想出厂设置的隐藏分区数据,HPA还存在,但已损坏,就是导致这种问题。
解决方案:挂到别的机器上,用winhex清除最前面和最后面的隐藏分区数据。

网友:
不知你所说的硬盘接在台式机上,是做主盘还是做从盘挂接,如果做主盘接入,能正常启动,说明本本存在其他故障,如果做从盘挂接,就不能排除本本的硬盘是好的,我觉得还是硬盘分区表或0磁道损坏,仅供参考。

网友:
谢谢技术服务小组,还是你们最热情。感谢感谢!!!!!!

网友:
这个现象我也遇见过几次。都是给客户重新分区 ,安装系统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