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300芯片破解软件,已破解过了!

楼主(2010-05-27):
三星4300芯片破解软件,已破解过了!
我昨天刚试了一台机器,呵

网友:
可以软件破解了?
怎么个原理!
难道是类似EPSON的软件清零?
之前搞过4300是吧主板芯片换成了4200,然后用4200的计数芯片了

网友:
这不清楚,我是网上下的,用了一下,可以,就把这软件发上来了,呵呵
注明:不是我破解的哦,我没那么厉害,哈

网友:
论坛的人对办公设备好像兴趣不大啊,这软件应该不好找吧,大家都没有什么劲下载

网友:
修改固件让机器能面板清零

网友:
这软件不会把固件刷坏吧。

网友:
我下了,是抱着迫不及待的心情下的,可是刷的时候提示 PC TO DRAM IS NG ,运气太衰了呀,不过我先前换过芯片,也不知道他们帮我换了没有,郁闷啊!!

网友:
是不是24XX读写软件啊 三星4200就是用24XX芯片 然后用winhex读写芯片数据的..

网友:
楼主没表达清楚哦,你这软件是破机子本身固件还是破鼓上芯片?如果是破固件我都发过两次这种软件了(破了过后打印1000张,鼓上面不用上芯片,破解过程中不能断电!!)。

网友(2010-07-05):
试试,今天接到一台三星4300一体机。

网友:
破机子本身固件。我试过,是可以,但就是只能打1000左右,就不行了,到时还要在破解。
本论坛上有朋友发过4300破解软件。已试机可以。

网友:
4300主板上有一片类似U盘内闪存芯片一样的IC,估计里面保存了不少记录信息。帮朋友换过很多块这样的IC,不过都没有细看什么型号。

这块全新IC买来不贵,也就20多元

不过如果不需要更换,直接破解,肯定要比拆开机器换IC方便N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