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行场信号怎么测啊

楼主(2010-05-27):
谁能说明下,行场型号怎么测,具体在什么地方,能说明下吗

网友:
有条件就用示波器,没条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量门电路的输出(一般都是通过两个33欧姆的电阻接到VGA去的,门电路的另一边也同样两个电阻送到DVI口)只要有4V以上的电压就基本上是正常的。

网友:
楼上的只说对了其中之一,还需要测的还有总线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