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246 top247电路温度保护

楼主(2010-05-27):
一台三星的17显示器,一台SONY显示器,都是TOP管坏,更换后开机正常,烤鸡30来分钟后无电源输出,关机后拆开把300V滤波电容放电后又可以开机了。用热风枪对着TOP246吹12左右秒钟就电源无输出了,换TOP管没有用,有那个高手碰到过没有
三星

网友:
这个电源IC的过热保护在芯片内部,欠压和过流以及激励不足都会造成它过热,确定芯片本身没有问题就查外围电路

网友:
检查外围电路 NTC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