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梅捷I5GC2-L主板维修一例

楼主(2010-05-27):
型号:SY-I5GC2-L
南桥:801GB
北桥:945GC
IO:8712F-S/KXS
时钟:W83195CG-GS
故障现象:复位灯常亮,无显。
检修:上假负载测量,Vcore电压只有0.8V,且没复位。上CPU Vcore1.3V。
进一步检修,测量时钟芯片周围的330 220有0.6V,1.2V等,感觉时钟应该没问题(同行拿来的,说是时钟芯片坏的,我手摸感觉虽然有点热,但也不是十分烫),测量DDR2的时钟点有0.9V电压,测量PCIE的时钟点有0.4V的电压。测量PCIA15电压为O。B16电压3.3V,进一步测量DDR2和PCIE的复位测试点都没电压。确定全板复位。测量主板各处供电电压正常。
查看相关贴子,用8712F-S/KXT去代换了8712F-S/KXS,故障依旧。实在没招拆掉网卡芯片后,跑码,正常点亮。
于是再把原来的老IO换上去,故障依旧。
再看饼哥《维修思路总结》中的全板无复位的维修。看了下PCIRST#1的复位给了网卡,1394,IO,BIOS,北桥。PCIRST#2给了PCI槽,还有一路给了IDE。看来这块主板是IO和网卡同时坏导致全板无复位。
不知道理解正确否,请饼哥给以指导!

网友:
应该是如楼主所说同时坏....胜利者是不受质疑的.

网友:
pci a15电压0V???

网友:
PCIA15电压为O    顺手测的PCI RST#电压

网友:
饼哥,真是0V.只是写内存复位什么的,内存没有复位测试点的(这点有误)

网友:
I/O和网卡一起坏了
你吹掉网卡换上原来的I/O也是没有复位?????

网友:
是不是打雷搞坏了网卡和IO啊

网友:
一般碰到疑难我都是先干掉外围设备先的

网友(2011-01-15):
pci B16脚3.3v 哇! 成复位电压了啊!正常该是1.6v吧!a15脚0v 如果诉io或者网卡好的话应该pciA15不是0v 或者达不到3.3v是网卡把复位电压拉低了 或者南桥发出复位给io io没转换出来     io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