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9DC怪问题

楼主(2010-05-27):
华硕F9DC怪问题,白屏无显,外接显示。屏的供电3。3V没有输出到屏,直接接个电压还是一样的。我重做了显卡也一样,IT8511TE也换了,无解,不知道是不是北桥的问题,有没有人遇到过相同现象?

网友:
有没有换个屏试下啊

网友:
先确定故障点,屏,屏线,主板都有可能,不要上来就拿主板开修

网友:
这个也是G86,显卡门里的一个。换个新的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