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网卡问题···

楼主(2010-05-27):
插上网线网卡接口灯一闪一闪的····桌面上的图标刚显示连接马上就断开··接着又连接又断开如此反复···
        忘那位高手指点下思路··小弟刚入行不久····网卡重点查那些地方啊···数字跟模似电路都是那些信号?
           那网卡是8201那位高手指点一二啊··小弟拜谢了··

网友:
接触不良,拆开来看看是不是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网卡换掉啊 。。重做

网友:
线加焊先滤波器,不行在加焊网卡,最后就是换网卡

网友:
驱动没问题吧?否则直接干网卡。这个现象不奇怪

网友:
典型的接触不良嘛!不是网卡就是网线。网卡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各位机子OK了···小弟查了下LED灯线·第9角3V没出12 跟14都没有信号发出···导致网线插槽的发光二极管时亮时不亮,是12角的电压没出拉低了第9角的3V所以才出现时亮时不亮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