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铝壳的温度探头对温度有影响吗?

楼主(2010-05-27):
如图的E型探头,热电偶放在铝壳内,这样对温度的响应有没有影响?不要那个外壳会不会好点?

网友:
这是铠装热电隅。温度响应相对慢很可测高 温。你可用外径1MM的反应比较快

网友:
探头体积越小,热容量也越小,影响越小,滞后越小。

请问烧热一锅水快还是烧热一滴水快,这个问题有点太那个。。。。

网友:
买普通的就很好用了,用铠装的做BGA测温不够准确

网友:
带壳的  热滞后很严重。  金属可以储热能

网友:
谢谢张先生及其他几位高手的经验分享,学习了啊!

网友:
热电偶放在铝壳内可以保护铂金属探头,再个避免两导线绝缘被损坏,引起短路。如果能小心安全使用,可以不要,我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