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缺色问题

楼主(2010-05-27):
我测了三色和三基色。三色对地全短,三基色。红色无限大,绿色500多,蓝色700多,显卡现在全是蓝色。我该怎么查,跑红色吗??加焊GPU,

网友:
把门电路换了还是却色就加焊GPU

网友:
电阻 电容全都去掉!
   再测量!

网友:
我遇过,bga主芯片搞定的

网友:
跑红线。。应该是开路了。查75欧电阻是否开路。电感是否开路!如果没有开路有可能是GPU空焊了。用力压GPU再测红色线如果有阻值证明GPU空焊。那就加焊!压无变化还是要加焊看看。再不行那可能是GPU内部开路了。也就是说GPU坏了!
(楼主你万用表有问题测得500多700多??快把你表修一下吧!或换个新的吧)正常三基色对地阻值为75欧左右!

网友:
他側的應該不是對地電壓
應該是電阻

网友:
如果阻值变大的话,就用割线法判断哪边问题,如果小,可能GPU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懂不要误导新手,门芯片与rgb  无关

网友:
正常 rgb  对地阻值是一样大的!
把 rgb  对地的电阻拆掉再次测量,看结果确定是不是核心问题
偏低核心坏,偏高核心坏,开路核心坏或核心虚焊!

网友:
尤其是目前 的   8500gt 8600gt  显卡 却色  核心损坏的更是不胜枚举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210系列的卡,RGB,为99,102。102,缺色。不知道是哪里的事,拆开量也是那样,这应该就是BGA损坏了吧。

网友:
不仅仅86以上的,就连GTS240也一样,这种GPU垃圾得狠呀,加焊根本不起做用,重植还有难度,打上去还会不稳定,DOS19194出错呀

网友:
请问乐天,我说的那个问题也是GPU损坏喽?阻值就差那么一点点。

网友:
你先查二极管,如果没有损坏就把电阻拆掉就能知道哪里有问题
这卡大部分是GPU损坏

网友:
解决故障后,请附上故障点及修复报告

网友:
此卡全拆掉电阻,电容,量后还是差一点点,加焊不能用。确认为GPU坏,无GPU更换,让客户用DVI转VGA使用。

网友:
RGB电路出问题

网友:
这样也可以用的,

网友:
字体是青色,说明缺红色,就查这个Red线路就OK,
字体是品红色,说明缺绿色,就查这个Green线路就OK,
字体是黄色,说明缺蓝色,就查这个Blue线路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