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2 800 2G PCB板底盘补6根线成功 有图

楼主(2010-05-27):
前几天接同行人为搞坏,下面是拆下来的颗粒和掉焊盘的PCB板一共掉了8个有2个脚是空的,最下面是我用工具,

网友:
没看明白 短线的  吊盘的 你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细心,搞成这样了还搞好了。

网友:
楼主测内存用的那个是什么软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颗粒是客户自己给硬搞下来的,首先上点助焊膏用吸锡线把内存板上的锡吸平整,再把内存清理干净,下步用刀片把断线处刮开一点点看到铜线就可以了不过要用烙铁上点锡后面才好补线,我用的线是显卡风扇上拆的那种线很细图上有,补好线再上录油膏加紫外线灯照,下步上助焊膏再把颗粒焊上去,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啊 我开始也以为机会不大所以没把补好线的图拍下来,就算拍了传上来也很难看清楚,那个线很细的,不过修好可以收到100元,花了我1个多小时

网友:
回复 网友C:
据师傅说这是厂家的不随便给,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厂家的,不过好像我在论坛上没看到过我一样的软件,他给我的都是U盘加密版的,我也尝试把那软件拷贝几个不过不行,不好意思

网友:
我说说过程, 我这根内存颗粒已经被客户自己搞下来了,就没有1.2 3步骤
1 先用风枪加热下要换(坏)的颗粒,因为这样可以很好的上助焊膏,
2 上助焊膏,上了助焊膏可以方便取坏颗粒
3 用风枪加热,取颗粒  温度350度 (我用的不是8205风枪)
4 用烙铁先大概的搞下上面的锡,
5 再加吸锡线把PCB 和颗粒上的锡吸平整,用医用棉花加洗板水把PCB和颗粒洗干净,
6 用刀片把断线处刮一点看到铜线就可以,上点锡,刮得多了后面工作反而不好做,
7 补线 我上面用了电筒,是因为那线太细了看不清楚,上录油膏(用紫外线灯照)绝缘(找个很细的铜线,我用的坏显卡风扇上的)补好线后要清洗干净,
8 上颗粒助焊膏(我都是用我上面的那种小毛刷助焊膏的)
9 植株0.5 用风枪焊好颗粒上锡珠,风速要调小点,温度310 度,(不过我用的不是8025风枪)清洗颗粒上多余助焊膏,
10 上PCB板上助焊膏再把颗粒放上去要定位好,因为补过线的板不是很平整,最后风枪焊好
  最后想告诉大家那些PCB底盘掉的可以比正常的大点,上面6个底盘掉的我试用了一颗0.6

网友:
和我的电棒一样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据师傅说这是厂家的不随便给,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厂家的,不过好像我在论坛上没看到过我一样的软件,他给我的都是U盘加密版的,我也尝试把那软件拷贝几个不过不行,不好意思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 软件我有。。。。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你的软件是买的还是人家给的啊?

网友:
支持楼主,天下无难事就怕有心人。

网友:
楼主怎用那种烙铁啊,不怕静电吗,用恒温烽铁更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也有个黄花牌恒温的,那个头子不够细不好补那线,所以就用了那个垃圾的不过挺好用的

网友:
这个软件一般没有意思。。 不杂的。。。。
好象有人要卖100多还是200哦。我一个 RST PRO3 不就OK了。

职业杀内存还是搞晶霖的软件。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