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000开机跑00维修一例

楼主(2010-05-27):
hp nc6000

同行修过的机器,原来压CPU供电芯片(MAX1987)能亮,他们加焊之后,开机跑00,DC电流到0.20。我先目测了一下,的确主板的其它元件未动过,但是同行的焊工让人汗颜。没敢再加电,先取下1987,清理干净之后换一新的上去,量供电电感无短路,接DC,开机,故障依旧。测1987无CPU供电输出;12PIN_VCC,36PIN_VDD有5V,42PIN_V+有19V,10PIN_REF=0v,TON和POWER_GOOD3无电压。POWER_GOOD3为低电平max1987是肯定无输出的。再量主板上有3.3v.5v,1.2v,1.8v,1.5v,无显卡2.5v.

电路图,Power_good3是经U1036(MAX6338),比较器U1038,MOS管Q1052输出高电平POWER_GOOD3.看图可知要输出POWER_GOOD3,U1036的1脚为1.8S,2脚3.3V,3脚2.5V,4脚1.5V。而3脚2.5V为显卡供电MAX1715输出。看来问题还是出在给显卡供电的MAX1715上了。

图纸max1715的VDD=5v,VCC=5V,V+=19V;ON1和ON2=3.3v测量输出电感上没有电压。测MOS管Q7,Q15和Q12无短路并且有19V供电,G极无开启电压,经过细心测量,D4(双D)输出端一端有+V5A,另一端电压很低接近0.3V,移去DC,打阻值,正测一端为220欧,一端为530欧,找板把D4换之加电,开机OK。写得不是很全面,望批评。

网友:
思路还算清楚,就不知道你最后找板换之 是换了D4 还是换了1715  还是把主板换了,楼主你迷惑新手啊

网友:
不错,思路很清晰。没有走弯路。

网友:
对我们新手来说是学习的经验。。。。

网友:
楼主换的应该是D4吧!!!

网友:
楼主把芯片拆了,测得两个阻值是为了测试哪里不正常呢。

网友:
供电都不全,还奢谈跑码。

网友:
估计LZ的同行摆把烙铁,买个万用表就开始维修了,芯片焊不好,估计烙铁都生锈了。

网友:
这个元件坏了各种机器有不同的现象,像东芝的机器会掉电。。。

网友:
是不是用的防静电烙铁啊,也有可能加焊的时候没没断电

网友:
估计电流可能最多0.3几吧,这样的最好先看看工作电压是不是都满足,先简单的,后在复杂的.

网友:
估计楼主说D4输出端一端有5V一端只有0.3因该是指的D4的1脚0.3,2脚5V,如果是2脚0.3的话就因该是+VGAVCC没有输出了。楼主写的条理清楚,学习了

网友:
我的NC6000头一天还是好好的,可以进系统正常运行,过了一天就是跑00了.

网友:
维修就得细心呀

网友:
换的是D4,我也是自学的。成长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的确是供电不全,高手就不用像我那样的维修思路了

网友:
经验才是最宝贵的

网友:
楼主修机修的好,思路也写的好呀

网友:
如果是我,思路一般就是加焊CPU供电芯片,师傅们见了一般都这么说,至今没有一点自己的思路,楼主的想法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测自己的,让他们说去吧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思路很明确。谢谢

网友:
我有一点小 小的疑问,既然是无2.5V输出,1715的供电和ON1,ON2楼主测试了都正场,为什么还要去测Q7和Q15有没短路呢?只要VGAVCC是正常的不是就可以锁定在2.5V那一路了吗

网友:
楼主 是那个二极管软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