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35主板反复重启不跑码

楼主(2010-05-27):
手里有两片技嘉P35-DS3L主板,上电不插U就能长时间店亮,这时测得U的供电(PWM是ISL6312)是1.08V 因为是空载所以正常。上假负载或是真U这不停的重启,不跑任何码。三秒左右就重启。这种主板怎么下手?

网友:
不插内存重启是INTEL的特色,你查上内存再试试。

网友:
人家上的是负载好吧  上个真U看看

网友:
我也上了真U的,内存都有的。

网友:
----------------这个是P系列主板的特色,在主板不开机的时候,就会 的这样。如果开机跑马的话,你不插内存也会这样的。就当做不开机来修就好了。

网友:
查一下CPU周围的电路
内存电压

网友:
查主板供电有问题,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