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PE-M

楼主(2010-05-27):
上CPU。内存,跑到26就掉电,  把12V4脚的供电拔掉,开机还是5秒掉电 给点思路

网友:
挡 26 掉电查 显卡工作条件   如拔掉 4P 开机掉电 查是否有短路
可以只上CPU  不上内存试下

网友:
换CPU上下管,换CPU电源IC
在没断电的时候测和供电,看是否全有,有没有偏高或是偏低的?
开关针电压开机后是否持续低电平,如果是,跑跑开机线路------这种情况,南桥坏的居多

网友:
测量一下开机排针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晕    只是上20脚的供电  也会关机,     而且板上什么不都上  空载也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