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板子谁修得多,长城给海尔代工的

楼主(2010-05-27):
这个板子谁修得多,长城给海尔代工的,一批故障都是烧一会温度高了花屏,感觉像是滤波不良,但没查得出来

网友:
换板能解决,一台两台没事,多了成本就是个问题了,如果能查出来多好啊

网友:
屏线重新插一下或换根试试

网友:
写数据;换主芯片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机子,块子一样的~最后没办还是更换了板子解决的,不过一两台倒没事,如果多的话成本就高了~而且修好的话赚的还要多一点~

网友:
lz换的电容真恶心,哈哈!花屏,滤波不良真的的很少,还是换ic试试!

网友:
这种板子一般主控芯片爱坏. 只有换板了 因为没有这样的芯片给你,别的厂家都是大量往外卖。

网友:
看一下花屏的时候稳压管的输出正常吗?

网友:
遇到过,就是芯片坏,

网友:
芯片不容易坏,应该是贴片电容,出问题的多,不过不好找出来

网友:
7# 许冠杰 其实我也这样做,引脚留长一些,让电容远发热元件远一些了。

网友:
在 主IC上加个 散热片看看.. 换个IC 感觉和换驱动板没有多大区别...反正时间耗着..

不得再说下。.电容是挺恶心的... 态度太随意了

网友:
在 主IC上加个 散热片看看.. 换个IC 感觉和换驱动板没有多大区别...反正时间耗着..

网友:
换CPU, 不行的话,直接换驱动板!!·!

网友:
传说中的高压电容...呵呵.......既然都知道是驱动板的事...怀疑哪个芯片..就在好的驱动板上搞一片过去....这样就可以查出哪里的问题了...或者用对比法...

网友:
修过一个这个机器是当时是不定时屏虚或花,细查发现屏线插口松了,不论如何插都不成,最后重新焊了一条屏线

网友:
这机器屏线经常接触不好

网友:
这种显示器还有个现象是 拔掉屏线 指示灯提示正常。插上指示灯提示就不正常了、一直没有主芯片换。板上其他芯片我已经换完

网友:
换驱动板吧,这个驱动板的主芯片爱坏

网友:
这个板子曾有一次把屏供电断开,通过12V转成5V后给屏供电主芯片不发热了,但这也不是长久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