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2010-05-27):
acer19宽屏,高压电路坏了,修不好,想外接一个高压板上去,现在显示器几乎都是16V的,代用高压板是12V的,想利用电阻分压,不知道这样做行不行,,,,,,直流稳压电源上显示16V ,1.5A    。。,电路中串了一组电阻  (6个5W,10欧电阻并联),,电阻一端是16V另一端是13.5V,,测式了半个小时,这几个电阻非常热,不知道这几个电阻功率小不小,会不会把电阻烧坏的?还有这功率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
不用分压也可以用啊~你那是没带负载所以才16V吧,有时候我给人改高压的时候也是量到有16V,但是我照样装上去用,结果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
那样太麻烦了,用一只7812就可,如图

网友:
7812温度会更高吧?

网友:
现在通用12v板子基本都支持12——18之间电压,三楼的7812肯定不行,7812温度会很高不说,高压板所需要的2A左右的电流就不是7812所能提供的

网友:
通用高压板支持12-18伏  直接接上去应该没关系的

网友:
不用改,直接用就行

网友:
原高压是16V供电,用12v高压条,加电阻降压或加7812没有用,整个过程无意义;真正要长久使用必须用电源高压一体板来改,比上步轻松多了。

网友:
哦,知道 了,谢谢,我直接用试试

网友:
几伏间既小小误差算得D乜啊~~而且是普通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