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笔记本电池不充电了?

楼主(2010-05-27):
IBM X31笔记本,!客户拿来时开机有电到无显示,有报警音(一长两短),
就知道是显卡问题,重植显卡可以开机了,测了下就给了客户!之前电池没留下来,之后客人回家就说电池充不了电,
现在测了下,没头绪!不知道那里出问题!(注:自己维修不精的!)
希望遇到过这样的高手帮帮忙!

网友:
检查显卡周边,有没掉零件啊

网友:
充电跟显卡掉零件怎么结合?

网友:
充电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
先换个充电芯片试试

网友:
首先要确认是不是电池问题,如果断定是主板问题时,首先要先测量一下充电电感有没有对地短路现象,然后在看充电芯片的供电,充电信号,电池的识别信号有没有,有,说明工作条件具备,是芯片问题,换一个OK

网友:
换个好的电池试下,不行就修充电电路!

网友:
多半都是电池问题,叫客户买个吧,很多客户想花一样钱办两样事

网友:
先确定电池是好是坏在修充电电路这种机型充电芯片容易坏

网友:
楼上说的非常有道理,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我想最好有个好的电池试一下知道啦,这样就很快排除是电路还是电池的问题了,如果是电池就叫客户换,如果是电路就只能再 帮他修咯,实在不行也没有其他选择了。

网友:
首先确认电池好坏,在电脑里看看有没有识别到电池。再测量充电IC的工作条件,还有识别电路!

网友:
先换个电池试下  以防客户讹诈

网友:
测量一下电池接口的对地阻抗是否正常,再换充放电芯片

网友:
哥们3806的条件你都测了哪些?你不说清楚别人很难帮你的

网友:
电池不会是锁了吧

网友:
能认到电池就换个冲放电芯片ADP3806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