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22电脑无显示

楼主(2010-05-27):
联想V22开机后过不了多久篮屏,提示文件丢失。重新格式化装WINXP,电脑正常启动。但运行系统的时候,如果超过十多分钟不使用电脑,屏幕亮屏,但就是屏障上什么也看不到,但电脑好象又是正常在运行,如果一直有人使用电脑的话,电脑正常使用一天也不会出现这种现象。亮屏后只有重新启动又才能使用。但故障还是和以前一样。请问那个师傅知道是什么问题。
       多谢大家的帮助,故障已经解决了,我现在重新装了一个二千的系统,现在不动机子的话不会白屏了,但机主说以前一直用的都是XP,不管这么多了,反正现在没有显示的故障,就给他装个二千吧。只要机子能用了。是不是我的系统盘有问题就不知道了。客户等到拿机子,也没有时间换个系统盘验证一下

网友:
硬盘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
硬盘换过的,还是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了,只能不收费了!

网友:
屏不显示的状态下你外接一下看看,如果外接显示,我建议你查下显卡

网友:
对外接一下嘛   看一下故障是不是屏引起的

网友:
谢谢大家,我先照你们说的试一下

网友:
一般是内存故障   换根内存试一试

网友:
多谢大家的帮助,故障已经解决了,我现在重新装了一个二千的系统,现在不动机子的话不会白屏了,但机主说以前一直用的都是XP,不管这么多了,反正现在没有显示的故障,就给他装个二千吧。只要机子能用了。是不是我的系统盘有问题就不知道了。客户等到拿机子,也没有时间换个系统盘验证一下。

网友:
内存换了没有,内存有问题也会导致

网友:
有可能是内存引起的,我记得刚拿机子来的时候,开机后到滚动条的时候,图标有点花,也把内存拔下来擦试了一下。但后来装了二千,也没有这个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