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本本求助,实在没有办法。大家提提意见!

楼主(2010-05-27):
接一台NEC  PC-VA10JREADGG  开机显示很正常 跑到WINXP进度条 开始花屏  外接显示正常
以下图大家分析下!
开机图:

花屏图:

外接图:

网友:
是不是屏线有问题,你打一下阻值

网友:
驱动找了很多 那位有这个机器的原装驱动请共享下!在此我谢谢各位同仁!

网友:
你到官方网站去下不是很方便么

网友:
驱动的问题吧 如果是日本机 可以去日文的官网下个驱动试试

网友:
机子的SN号输进去,就自动给你找到驱动了

网友:
我晕了2天了 日本网站找了 没有显卡驱动 要不你们那位帮助我在找找

网友:
都是宝啊。。

网友:
那位有这个驱动的请共享下哦

网友:
这些东西好难找

网友:
用驱动精灵或者驱动人生试下看看··  我昨天刚弄了个康柏的也是,GHOST XP  完了就出现跟楼主一样的现象,后来重新用直装的去了驱动就不花了··

网友:
日本网站查到的 NDD就是没有

网友:
更换南桥问题一样

网友:
是更换显卡问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