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的本开机CPU硬盘转 屏幕黑屏 求高手分析!!内有电脑的具体症状

楼主(2010-05-27):
年初的时候 笔记本开机 CPU 硬盘都转 但是屏幕黑屏 ,后来网上查了说屏幕黑屏也许屏幕有静电,就把电池卸了用电源,过了5,6分钟后 屏幕又正常亮了 ,最近又出现类似的问题 但是以上那种方法也没用了
前几天 拿去维修站修 当时没黑屏 也没找到什么原因 没收我钱- - 就帮我把电脑拆了 把主板插槽什么的重新插牢了
这两天每次开机都出现这样的问题 开不了机
昨天和今天找到一规律 先用电池开机 屏幕黑屏 然后把电池卸了 插电源 再开机 屏幕就亮了
请问各位高手能分析下大概是什么原因啊 不胜感激!~

网友:
求高手帮忙分析啊。。急  家里电脑开不开机 郁闷死了

网友:
联想什么型号

网友:
型号是
天逸F41A

网友:
你直接插电源试试看,如果可以直接开,再看下插上外界显示器,用电池开看开得亮没,如果开得亮,估计你的电池over了,如果开不亮,就肯定电池over了,也就是说电池在大负荷时,供电不足。

网友:
直接插电源 开机还是黑屏 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CPU 硬盘 风扇都是转的 应该是电脑能启动
用电池开也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这种型号没有类似通病,维修多点的也就是显卡,和主板。去维修站让他们帮你固定一下显卡,你的显卡也是保三年的,如果出现频率比较高,留在维修站保内维修。
再一个事就是:有没有加装非联想的内存

网友:
装过一个非联想的内存 貌似兼容不是特好

网友:
请问7L的兄弟,我本上是1G的一根原装内存 后来又加了根1G的非原装的 那样也会导致开机 屏幕不亮么
我本本的排线是不是也可能出问题啊

网友:
像是虚焊问题

网友:
不懂 请LS的兄弟赐教啊

网友:
你说的这个故障现像,非常像是内存不兼容问题,只是重点怀疑,不是绝对啊.......

网友:
那我是否该把新加的那根卸了 试试。。

网友:
1显卡虚焊嫌疑最大了 用手掌用点力按键盘 能开不 别太大啊
2高压条或灯管有问题 屏对着光能不能看到有显示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