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S 解密 奖RMB100

楼主(2010-05-27):
今天行内拿了台A8S说是进水的机子,拆开机发现键盘上还有水迹在.把扳子烤干后发现.加电发现南桥热.量了下南桥下电容通了.那就先换个南桥.南桥换好后板子冷却了,加电可以亮机了.出来了个管理员密码.本以为是客户自己设置的.最后确定不是.那就解密吧.把93C46换了不行.我用的是580U的编程器不支s29al008d70tf01的BIOS。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了.各位高手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能帮忙解决的高手奖RMB100元。QQ85462424

网友:
是bios密码还是操作系统密码啊。操作系统的密码应该比较容易的

网友:
是管理员密码。不是系统密码。

网友:
是不是有个专门控制密码的I/O,

网友:
好像有些笔记本的密码是分开放的,一部分在密码芯片里面,一部分在bios里面,不知道这机器是不是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刷的有可能是网卡的MAC地址的EEPROM芯片。

刷了是没有作用的。华硕的机器它的密码信息有很大一部分是保存在BIOS里面。楼主可以找一个好的BIOS程序进行刷写。

米米就不需要了,能帮助到就行了。在坛子里每个人都会遇到难题。

网友:
我刷的就是BIOS,我的580U不支持。我强行刷了程序但刷不进去。
按照各位大师的意思,就是把BIOS刷下。密码就可以解掉了是这样吗!

网友:
拿上芯片带上程序,花个十块二十块,到卖编程器的地方找支持的编程器刷一下试试,

网友:
BIOS 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刷bios就Ok了

网友:
华硕密码很好解决吧。。。
我有华硕密码时间表

网友:
先看看你BIOS上的时间。。。
对照时间输入密码就OK了

网友:
14楼的,这么好的东东,分享一下撒,眼馋啊

网友:
好东西,奉献一下,有时候解密真是头都大了

网友:
应该是刷bios解决

网友:
楼主不能说了不做啊,发一个大家开开眼界啊,

网友:
国产机密码大多数在BIOS里面,

网友:
刷BIOS百分百搞定。48PIN的吧。580U是可以支持的

网友:
我也觉得是刷个BIOS就OK了

网友:
刷BOIS是可以解决的,看来维修工具是也要全面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