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25不触发

楼主(2010-05-27):
这板子近过水,开始时开时不开,现在干脆没反应了。 开关按键有18V电压,太高了,格一个D14的二级管连Q18后是U15的芯片,但是没找着哪来的电压。

网友:
不开机是什么状态,你得说说啊。开关键的18V你也当追追看

网友:
有的机型就是18v 有图纸按图索骥 没图纸跑跑线路

网友:
仔细跑跑线,进水机不好修

网友:
刚才查了,公共点没有电压,2.3V。

网友:
那你就查公共点的电路吧

网友:
IO很容易坏

网友:
开关键18V是正常的吧....

网友:
开机键上电压正常,不触发应该是门电路或开机芯片有问题

网友:
你看19V过去没有。是不是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

网友:
开关键18V是正常的

网友:
开机键怎么那么高的电压的啊,,楼主跑一下线路就可以了

网友:
公共点无控制电压,而且以前时开时不开,还是清洗不干净,仔细清洗烘干,再测量。

网友:
先看看进水的地方哟没有开路或短的 完了在细细杀

网友:
强烈建议你 先修好进水的地方 加热烘干了  然后再把所有被氧化的电子元件全部更换掉 不要犹豫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做维修 碰见这些有意外故障的机器不要先考录什么 开机时序 什么上电时序 还有主板的工作条件 先把主板的外观处理好了  把主板烘干了在进行维修  只要你能记着哪里进水 那里动过烙铁 维修分析电路时有针对性进水机并不可怕

网友:
跑跑线路。。。

网友:
先烤干了再测吧 没图的话到时再慢慢跑 估计有东西烧了

网友:
先把公共点的电压修出来吧

网友:
换IO或者换南桥

网友(2010-07-02):
j进水的本本是不好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