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KLR的彩显,接通电源,就听继电器滴反复闭合,无显

楼主(2010-05-27):
一只AOC的7KLR的彩显,接通电源,就听继电器滴反复闭合的声音,指示灯绿色一闪一闪的。检查厚膜、行管正常,断开次级电源,查各支路那里出问题,发现有几路都有问题,不是尾板有问题吧?开尾板,原来尾板有IC虚焊,补焊,检查正常,开机,有图像,不过图像偏右,复位也不行,控制板有些按键不灵,换按键开关,可以正常设置,图像清晰超靓。OK装壳,再试机,晕了,变色,偏红,不是吧?还有问题?再查,怪了,电压正常啊,机内偏转线圈发生移位,导致色彩不纯?消磁电路损坏?没有啊再开机,再晕,图像又正常, 怪了。莫非显卡或显示信号线接触不良。检查还是没问题。装上壳试。这次不是偏红了。是偏蓝了。是信号线吗?折磨信号线,原来真的是信号线有可能断了。造成偏色。换后正常。

网友:
楼主 我也遇到了和你一样故障的显示器  联想的  故障也是接通电源后继电器反复闭合 ,,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就是不显示   我还没拆呢  待会拆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