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395 MSI的主板不亮

楼主(2010-05-27):
此板是客户整机抱过来的。。刚拿来是开不了机。还真是开不了机。。。把显卡拆了。。OK开了,,风扇转了。可是检测卡不跑码。

有复位。。。板子故障,,,,拆了。。。。
取出板子修吧!测各个电压全都正常。。装负载测负载的点无时钟和复位。。。这个可能是MSI的板子设计问题,上真U就有时钟和复位了。。

怀疑是BIOS 的故障。。。。上官网找个这个型号的BIOS下载。。。。。有三个版本,,,晕,,三个下载下来都刷过了。。。。不行。。

我就奇怪了,,,官网的BIOS的都不能用。难道不是BIOS的故障。。但是我认为应该还是BIOS的故障。。从其它地方找个BIOS下载OK。。。故障解决。。。。。我就晕的是官网的BIOS怎么也不能用呢?/?????

网友:
不是设计的有问题,是负载支持不了。应该是没U供电吧!以后找MSI的BIOS最好去驱动之家找,MSI的官网进的慢死了

网友:
要不就是下载的不对? 楼上的深有同感啊 MSI的网站 真是TOO慢了

网友:
我下MSI的BIOS都到“tw”去下!

网友:
呵呵~~只要是官网都慢~

网友:
我的是MS-7143 我也很怀疑是Bios的问题 到MSI.Tw下了三个都不行 我现在到别的地方下栽试一下

网友:


网友:
我不像你那么幸运 我去别的地方下栽了也没用 刷了也没用 我的供电 时钟 复位 全都正常 座也正常 我的MS-7143

网友:
用我发的这个试试。看行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