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烧保险高手指教

楼主(2010-05-27):
小弟今天接了一台TCL17纯平显示器,刚打开盖子发现保险挂了,上了个保险开机开机又烧了,烧后我量大滤波电容有电压证明是滤波电容后级短路,我应该证明下手去查,我对修电源电路迷茫,电源芯片附近我也没查到有什么短路的东西

网友:
测一下电源开关管,是不是它坏

网友:
这个电源电路上没有3条腿的开关管

网友:
要检查,桥堆,电容,开关管,次级整流管,还不行电子技术基础学扎实点再动手

网友:
肯定是后面有短路的啊!

网友:
测大电容两脚阻值,有充放,说明没短路,阻值小,你就查吧.再一个就是整流和消磁电路.

网友:
不是厚膜IC,只有一个芯片,集成厚膜了,我已经说过,大电容前面没有短路,我只不过不知道是从电源变压器前端查还是从变压器后端查

网友:
烧保险,把集成厚膜拆了,看还烧什么

网友:
我就怕修电源,修电源最好对照图纸慢慢一个一个的查,只要有一个小元件没发现,加电同样再烧,前功尽弃

网友:
观察观察 新手  看看别人的维修经验哈

网友:
纸上谈兵 ,又没给点测量数据 ,没见过这样修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