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7):
有一台方正的品牌机主板,用的是INTEL915,开机检测到信号就掉电,不接信号线不会出现掉电现象,请高手给指点一下,多谢了。
掉电

网友:
麻烦你把故障说清楚一下

网友:
检测卡从d3一直跳到2A-3b,不接显示器一直没事,但显示器一接就掉电

网友:
D3-2A已检过显卡去了,你有没有刷BIOS试一下

网友:
BIOS很难找的

网友:
不接显示器没有问题,接才有问题,那看看显示器是不是好的,或者主板VGA接口

网友:
插个显卡试试看

网友:
插显卡。换显示器

网友:
显示器换了N台了,主板集成显卡,只有老PCI插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