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0-05-27):
本人今天又接到一台联想,故障表现为通电不显灯一闪一闪,屏幕无反应。此故障为通病,下面说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写得不好

客户送修一台联想15寸lcd,客户描述说能通电不显示,灯一闪一闪,有时可以有时不可以。通电测机跟客户描述相同。
拆机,按照故障现象,推理有以下几种可能,一是高压有短路,二是电源部分电容有问题引起的滤波不良,而产生的电压不足,
三是驱动板有问题。按照检修流程,查看电源以及高压,都无问题电压正常,当拔下屏线时发现指示灯显示正常,以为屏坏,拿来测屏工具,测屏屏也是好的,再次接上屏线不行,此时又怀疑是电源板有问题,电流不够大而产生的问题,试着把高压断开,再测指示灯正常。有图像显示为暗屏。通过一系列的检测,重新理清思路,当拆下屏线时就正常,这一点一下就引起啦我的注意,通电测,发现当接上屏线时屏电压为2左右,拔下时为正常,试想会不会是给屏供电电路有问题,查看驱支板的供电,由一只1117稳压器输出3.3v发现电压会有跳变,试着更换,3.3v的滤波电容,电容容量为,10v220uf。更换通电测机灯不再闪,显示图像正常,装下处壳修理完毕。此后修理此机型。看到这种现象,直接直接更换,百分之九十成功。

网友:
确实通病..不过有图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