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US Z99D 不触发

楼主(2010-05-27):
开关键有3.3V
TPS51020换过,3.3V 5V未出,、
现看了
不理解图上的RESET IC是的是什么,是从那里来的,还请指点一下,谢谢:(图纸:A8N-DC_R1.1[local]1[/local])我的板号为:A8N_DC P/N:08G2008AN21V REV:2.1(NEW)基本一要,)先谢谢了。
不触发
电脑

网友:
我的一台A8S也是同样的问题,开关有5V,待机无3.3,5V,EC也是ite8511E,换过tps51020.不过我的问题是51020发热.待机0.9,短路了.不知道楼主的跟我的是不是一样

网友:
RESET IC 应该是U3001

网友:
我的TPS51020也换过,没有3.3V 5.0V,现在就是查这第二部发给RESET IC(他是什么,发到他的那个脚了),待机:0.00
U3001是那个,他的板上没有标示的,

网友:
应该是ec边上的24

网友:
RESET IC是不是BIOS呢。

网友:
更换EC应该可以好的..0.9A待机就是EC短路了.

网友:
你先查看一个主供电IC的工作条件满足不满足。那里不满足,你就是先查那里。得先把主供电弄出来。

网友:
现在板上是没有VSUS—ON这个信号发给发出,所以要查RESET IC(要搞清楚这个IC到底是那个)是不是没有发信号给 EC IT8511TE .
我的思路是,只有这个信号得到后才会有3.3 和5V的,另外这个板的待机为0.00 .应该和桥关系不大,桥是做的新桥。

网友:
8511E 19脚的复位IC U3001是空的,板上有接口并没有装上,EC_RST#经过R3022来自于+3VA_EC,测有3.3V就可以了,如果有电压,可以更换8511试之。

网友:
先把3V、5V修出来,查3V、5V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现在我也接了台这样的机子 不确发, 3 /5V 不出来. 但我把 U取下来确发了,待机0.04 .后来装上U 内存 能点亮了, 可装机测试 用了10几分钟 又不行了. 现在取下U也没用了.

网友(2010-07-14):
我的也是这个故障 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