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66开机后不充电

楼主(2010-05-27):
板号是仁宝LA-369IP,开机一会儿就自动跳电池供电,而且外接电源电流为0,关机后又正常,有充电电流,测有问题的时候EC发出ACOFF信号,把PQ9和PQ10关闭,所以外接电源失效,但同时测EC的ACIN信号,都正常,请教大家EC KB9269F发出ACOFF的条件是什么。。。。
已经修复!PQ42击穿,更换后OK.
这里PQ42是给6251传替ACIN信号的,击穿后信号应该直接过去的,这里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让EC发出ACOFF...是不是击穿后影响了PQ43的FSTCHG信号和SUSP#信号?

网友:
你看在保护隔离电路有取样电阻么,如果是的话,是电流过大引起的

网友:
应该是DC的隔离保护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恩!多半是EC引起的

网友:
先排除保护隔离,再换ec

网友:
兄弟啊,,,你哪板修好了没有,,我今天也遇了一片,同样的问啊,我换了个PU5一个与非门, 板子有所好转,但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

网友:
请注意一下acoff不只是由ec控制的。还有就是如果单独用电源有掉电情况没有啊?

网友:
那就要检查acin信号,这是隔离电路的源头

网友:
你查一下EC或放电路与冲电路那三极管

网友:
主人不在。我帮他回答好了,我也是同样的问题, IO  换了  充电IC 换了没用,,电源单独是好的,,换电池试了好几个,,每个电池充电电源跳变为0的时间不一样,有的可以充到%90有的只能充到。%50的样了。(也就是说我有电池可以充半个小时都不跳变,有的只是几分钟就跳变,不要怀疑电池,我换5   6个试了。。。高手快快现身)

网友:
VIN电压连接的地方是不是有错的电压噢

网友:
把贴子很前面推,希望更多的人看到,能得到一个正确的思路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