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楼主(2010-05-27):
今天接的主板说不认内存,我用内存测试卡测的时候,发现当测试卡放在第一个卡槽上能用而且共电正常,就是没有时钟,其他三个卡槽都不能用而且测试卡插上就开不了机《是短路吧!》 说明以下,我测PCI上的时钟是好的,谢谢大家了
开不了机

网友:
是不是北桥有问题

网友A:
有可能是内存插槽的问题,顺便看看看北桥, 我遇到过两个机器都是内存插槽接触不量造成的, 换了插槽没问题了,试试吧 希望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