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七喜 开机一切正常就是有点闪屏 问题在哪?

楼主(2010-05-27):
求助一台七喜 开机一切正常就是有点闪屏    ,请问这个现象 如何处理 ?

七喜KW40

时不时闪一下 不是黑屏, 隔4-5秒这样就闪一下

网友:
先确定 屏 屏线 正常 然后怀疑显卡

网友:
可能是灯管打火,可以尝试外接显示器

网友:
发个图片上来。那样会好帮你一些!

网友:
重新插拔一下屏线,看还闪屏不,换一跟屏线试一下,有可能是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
有规律性的,应该是某个元件损坏造成,建议先查灯管,高压板

网友:
听听有没有声音,确定灯管打火不

网友:
灯管的可能性大,换不个屏试下吧

网友:
之前客户是开着机拿过来 ,用电池 ,  让我看 是有闪,  不过我现在接稳定电源 开机 又没闪。 关机再接他的电池 也没闪。  这就怪了。不会等下又会吧 。  捡到一个死兔子吗 ? 就是怕等下又出现了。

请大家说说有可能的原因 。  谢谢

网友:
你晃动一下屏幕,我上次也碰到了一个闪屏,测试了好久,有时一碰屏幕就闪,有时也不闪,后来测试出是屏坏了

网友:
用外接试下看是否还闪,这样才能基本判断是主板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难道 是要在长时间开机的情况下 才出现吗 ?

网友:
我接了 外显 让本本 本身的屏 和外接屏同时显示,   但还是本本的闪,  外接的屏不闪

网友:
先看下是不是屏的灯管老化 或 高压问题 。。  可把屏去下来用驱动板 高压板测。。。   如果没有闪了 那就先怀疑屏线。。 很多屏线的地线一定要接好。。  不然也会闪的。   最后怀疑显卡把。。。

网友:
屏线查一下

网友:
另外请问 这个机是 14寸宽习的 30PIN  那我可以用14寸正屏的 30PIN 接上去吗

网友:
你好 请看视频短片 。很有规律哟

另外请问 这个机是 14寸宽习的 30PIN  那我可以用14寸正屏的 30PIN 接上去?

我不接高压条 ,只插屏线 ,在暗屏中 ,看了 那屏也闪 ,我想就这不与高压条的事了。那现在是哪呢  ,屏线 或屏了吗

机子停一下,再开机不会马上出现,就是机子跑久了才会出现,至少要跑 20分钟或30分以上吧。

网友:
现在又是在屏的上方 有一条白线 一闪一闪的 。

网友:
外接闪吗?屏挂的概率大

网友:
现在可以肯定是屏的问题了。 因为我把这个14的宽屏接在我的 T42上虽然显示为白白的,但还是可以看到那一条线在闪。       请问这要如何修 。产生这个一条横线一闪一闪的原因在哪呢?  与灯管有关吗?  但就算灯管不亮时,透过暗屏 也发现屏在闪哟。 我有把高压取下,只接屏现开机过。

网友:
换不个屏试下吧......

网友:
屏 屏线
....lll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一条白线,像是屏的问题,先换个屏试一下吧